100PIN,stm32控制PC卡问题

楼主(2010-03-23):
100PIN,stm32控制PC卡问题
我现在需要使用STM32F103vet6,100pin芯片来控制DVB-CI的PC卡(16位PCMCIA卡兼容),看了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上面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现在不知道如何做为好,请给我们一个建议(软件和硬件),谢谢
解决方案
参考手册
如何

网友A:
用FSMC,可以看看参考手册和AN2790

网友B:
根据datasheet,100pin的STM32芯片不支持CF卡(即PC卡),100pin的STM32芯片只支持NOR、SRAM或者NAND。
要支持CF卡(即PC卡),需要用144pin STM32,比如STM32F103zet6

网友C:
那我只有使用GPIO来模拟PC卡的操作了,这个样做很麻烦的。哪位还有更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