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RR值的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0-03-21):
请问,BRR值的怎么得出来的?
小弟手上的开放板的外部晶振是25M,串口通信,波特率为115200时,BRR是0x0135.
想问下0x0135是怎么算出来的?看了STM32的数据手册,没看懂。
晶振
手册
波特率

网友A:
网站上有讲串口通信的,怎么计算上面都讲的很清楚的,可以到ST网站上下

网友B:
芯片型号?

网友C:
STM32F107VC

网友D:
什么程序?系统时钟是多少?哪个串口?对应的APB时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