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折NANDFLASH,还是SPIFLASH?

楼主:
所用STM32F103ZET6,
由于,512K Flash, 64 RAM,已经能够满足系统的需要。
所以就不加NORFLASH, 和SRAM了,
但是由于要存储数据,所以就想到NandFlash,和SPI Flash.
而NandFlash容量大,但是引脚多,(NAND128W3A, 128M)
SPI Flash容量小点,但引脚简单,(M25P64,64M)
而我所需要存储的数据特点是,数据量小,但存储时间需长达二年或者更久。
两种的型号选好,就是不知道要选哪种,我比较倾向于SPI Flash,电路简单点?

网友:
                                 肯定选SPI的NorFlash了,不用关心坏块的问题

网友:
2楼,如果不需要考虑到NANDFLASH的坏块问题,就选SPI FLASH喽。
你打的NorFlash,不是主要用来存储程序的吗,但我存储的是数据啊?

网友:
……正因为它没有坏块的问题,但成本比较高,才“主要用来存储程序”……

像常见的AT45DBxxx就是NorFLash

网友:
是啊,但我不是用来存储程序的呀,主要用来存储数据的呀,用NOR Flash干吗呢,
不是用SPI Flash吗,引脚少,64M也够用啦,速度也还可以,数据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网友:
2L说得没错啊。
NOR FLASH有并口的,也有SPI口的。
2L说的SPI的NorFlash,就是LZ说的SPI FLASH。

网友:
哦,这样啊,NOR FLASH,有两种接口啊,
如果容量大概在64M的,能否推荐下型号呢?

网友:
                                 SPI FLASH软件实现起来要容易些

网友:
                                 好像没有64M的spi flash吧?

网友:
                                 M25P64 is a 64 Mbit (8M x 8) Serial Flash Memory

网友:
                                 it is bit not byte.

网友:
                                 问半天你为啥要选那么多脚的FLASH呢,SPI的FLASH一共8个脚,简简单单的,为啥还考虑NAND

网友:
12楼,
这不是没用过吗,所以问下喽。

网友:
                                 谁有用STM32驱动过华邦的W25X16, 有其他兼容的芯片吗?

网友:
                                 有多少数据量?更新次数需多少?

网友:
如果用M25P64, 也就是8MByte,应该就够用了,
就是有个数据每5分钟存储一次,
还有个数据发生的时候才存储,
我分析了下,够用了。

网友:
SPI NAND FLASH 的應用簡介
有工程,採購,樣品,業務需求的可以聯絡我,謝謝!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750579596&uk=3763487712

shan@everis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