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STM32F107(UDP)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ARM7,用STM32F107搞UDP的网络通讯,
网络能PING, 用 udp_callback 能接受到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
但用 udp_send 是却不能往上位机返回数据,
远程IP和端口我都确认设得没错误的,
想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坐等版主

网友:
坐等版主
不要等,版主不会。

网友:
                                 版主,给点提示总可以吧

网友:
STM32F107不是ARM7吧。
我也在搞107TCP/IP通信,PHY选的DP83848,协议栈是从一个51系列搞过来的。
建议楼主搞个“科来网络分析系统” 之类的软件,确定你的udp_send 是发送出去数据了。

楼主也可以留下QQ,共同学习下。

网友:
弄一个以太网监控软件,看PC端是否收到相应的帧或者
DEBUG调试下,一步步执行代码,看是否有对端的ARP信息,直到从协议栈退出时是否有有效数据发送

网友:
                                 版主说了都没弄过,提示从何而来啊,还是另等高手吧

网友:
                                 肯定是发上去的数据 不符合UDP协议啦 拿个抓包软件看看就清楚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