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台电脑用KEIL调试C51单片机和STM32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关于同一台电脑用KEIL调试C51单片机和STM32的问题
请问在同一台电脑上是否装一个KEIL就能同时调试C51和STM32呢?要装MDK和KEIL C51会不会冲突?
品质
问题
台电脑

网友A:
先装C51,只有UV3和C51两个目录,再装MDK4.0以上版本,有UV4和ARM两个目录。
调试C51用UV3,调试STM32用UV4,不会冲突。
只是打开*.Uv2文件选UV3,window下的打开方式要换一下。
打开*.uvproj文件选UV4,不受影响。

网友B:
3楼的方法我没试过。不过很感谢你。我现在是已经先装好了MDK啊。要先卸了吗?麻烦啊。呵呵。还有那个什么TOOLCHAIN文件不会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