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驱动外部SRAM作为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0-03-11):
FSMC驱动外部SRAM作为数据存储问题
我在FSMC上外扩1M SRAM,根据例程可以对外部数据进行读写,看到FSMC中还有一个例子为SRAM_DataMemory,根据readme提示的在连接方式中选择flash_extram.icf文件链接,硬件的地址也是0x68000000,然后定义了DATA_IN_ExtSRAM,开始仿真,结果发现跳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去了,以为自己自己工程有问题,就用了3210E的Demo project来试验,设置好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数据
,
void
,
上外

网友A:
硬件设计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B:
首先检查硬件,确定是否正常

网友C:
硬件确认没有问题,不用JTAG仿真就没问题,自己重新启动后就可与跑了

网友D:
请在HardFault_Handler中看看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异常中断中。

网友E:
用断点和单步调试,确定是运行到哪里进入hardfault的,然后查看该处程序的汇编码,应该不难找到原因。

网友F:
LS如何从汇编码找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