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vb(定时器复用问题)!!!

楼主(2010-03-27):
请教stm32f103vb(定时器复用问题)!!!
请教 stm32f103vb
1:是不是每个 每个 IO 都可以 设置 为 外部 中断 输入
2:如果用了T3定时器 CHI CH2 用与 正交 编码 输入
CH3 CH4用PWM 输出 (或输入捕获)是否会冲突
定时器

网友A:
1)YES
2) YES

网友B:
如果用了T3定时器 CHI CH2 用与 正交 编码 输入
CH3 CH4用PWM 输出 (或输入捕获)
是否
会冲突
请问 香版 2 是 不会冲突????

网友C:
2) 会冲突。即CH1和CH2作为正交编码输入后,CH3和CH4不能再做PWM 输出(或输入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