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嵌汇编,如何把一个全局变量地址赋值一个寄存器?

楼主(2010-03-24):
内嵌汇编,如何把一个全局变量地址赋值一个寄存器?
请问:IAR ARM用内嵌汇编,如何把一个全局变量地址赋值一个寄存器?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IAR5.40, STM32可以用如下办法,其中var1是已经定义的变量。方法就是申请一个32位空间存储该变量的地址,然后运行的时候跳过该地址。如果不是CM3内核,指令也会不一样。
asm("ldr.w r0, [pc, #+4]");
asm("b .+16");
asm("DCD var1");

网友B:
unsigned int var;
void foo(void)
{
asm("ldr r0, [pc, #+4]");
asm("b .+16");
asm("DCD var");
asm("nop");
}
不太灵光, asm("b .+16")不一定能挑到nop。

网友C:
楼上写的和我在2楼写的不大一样啊。
asm("ldr r0, [pc, #+4]");很有可能是一个16位的指令。而我在2楼的asm("ldr.w r0, [pc, #+4]");是一条32位的指令。

网友D:
补充一下:
2楼的方法有个缺陷,指令asm("ldr.w r0, [pc, #+4]");的地址必须是字对齐的,因为这条指令在计算PC偏移量的时候会对PC取字对齐的运算。
下边的方法没有这个缺陷,已经在IAR ARM5.40上实验过了:
void foo(void)
{
asm("mov.n r1, pc");
asm("ldr.w r0, [r1, #+6]");
asm("b.w .+16");
asm("DCD var");
asm("n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