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做交流采样线型性不太好

楼主:
我调整AD的采样时间,发现采样时间越长,线性性相对好点,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

检查了电路,电压输入的值,线性性能达到要求,但是AD采集的线性性达不到要求。

我初步估计是AD的充放电的原因,目前的输入阻抗是2k左右。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样问题,怎样调整?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现在很郁闷,找不出原因啊

网友:
                                 就是直流也不好。这个我问题困惑了我1年,改用外部AD了。

网友:
把你相关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单片机AD采样线性度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对线性度要求很高,改外部AD

网友:
                                 呵呵 ,我用着也是非常之好。

网友:
                                 一般内部A/D也足够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主 估计是没加运放吧

网友:
                                 阻抗匹配问题,建议看一下STM32的一篇关于ADC 的AN。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主要是运放的直流分量。
不过问题还是有,开机12分钟以前的线性系数不太好。
我再找找问题

网友:
                                 那么楼主的运放也够编译的 ,估计是LM324吧?

网友:
                                 把你的图贴查来 让大家帮你分一下  单片机的AD输入应该是没问题的 关键看你是不是采集转换完之前 你的电位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