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是否有如PC=0x25这样的操作

楼主(2010-03-29):
GPIO是否有如PC=0x25这样的操作
如题

网友A:
PC=0x25是什么?

网友B:
大概是C端口输出0x25的意思吧

网友C:
什么芯片?

网友D:
就是三楼的意思。芯片是STM32F。如PB端口是否可以统一管理PB0-PB15这16个端口的io电平。

网友E:
可以这样进行操作

网友F:
调库函数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很简洁明了。
如果直接写PC=0x25的话,首先要定义好PC的含义,要和端口寄存器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G:
51可以那么写是因为其reg.h文件里面有PC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