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有相应的低电压版本的吗?

楼主(2009-10-14):
STM8S有相应的低电压版本的吗?
有个项目用了STM8S105,电池供电(3节镍氢),系统中带DC-DC给功放供电,当DC-DC启动时或输出功率较大时,经常引起MCU复位。
STM8S有没有相应的低电压版本(即管脚,软件都一样,只是工作电压不同的)?
电池
工作

网友A:
目前所有的STM8S都是3V~5.5V的工作电压。
请看最新选型表:
STM8S和STM32选型手册(2009年8月中文版)

网友B:
新出的有STM8L系列

网友C:
恩,新出STM8L可当此任

网友D:
别的厂家出低电压版本一般就是仅仅工作电压低而已,其他的所有功能,包括软件,管脚都是和高电压版本一样的,而STM8L并不是STM8S的简单的低电压版本而已,有于资源不同和STM8S的软件不兼容也就罢了,连管脚都不兼容,搞得PCB还要重新来过!真不知道ST的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E(2010-03-24):
众口难调啊,哈哈,我个人觉得低电压的芯片一般都是低功耗的,如果内设资源完全不变也不可能的,据我所知其他品牌的MCU低压版也不是完全只是供电低其他一成不变。再说了STM8L可没有说是STM8S的低压版,他们只是内核是一样的。不要错怪哦!

网友F:
ATMEL.C8051,PIC....sonix,elan,等等很多MCU,我第一次看到STM8S的工作电压要这么高.别人的MCU,在2.5V都能工作

网友G:
每款单片机,不同型号,工作电压都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