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一个文件(如TXT文件)导入到STM32中??谢谢

楼主:
                                 请问如何将一个文件(如TXT文件)导入到STM32中??谢谢

网友:
用汇编 INC

然后 EXPORT

网友:
                                 不明白,能举个例子不?谢谢!!

网友:
                                 什么叫“导入到STM32中”?“导入”是什么概念?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这篇文章
http://blog.ednchina.com/lxyppc/280560/message.aspx
把STM32虚拟成一个U盘,你直接把TXT文件复制粘贴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上这么说,还不如通过串口 传输数据简单。
USB虚拟串口也可以

网友:
其实是不明白楼主到底要做什么
里面有xxxxxx内容
你想在STM32中有xxxxx的效果,这样比用“导入”要生动得多

网友:
                                 确实看不明白楼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