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a,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失望????

楼主:
用了stm8a的片子用于汽车电子设计,现出了问题,打电话到st技术支持那,为什么开口第一句叫我换成内部晶振。难道用st的单片机不能用外部晶振????
内部晶振的温漂大太,而在我的系统里要由PWM输出一个准确的低频驱动天线。内部晶振的精度根本无法达到要求哪~~~~~~~
在实际调试中,stm8a51这片子的一些IO端口很奇怪,PF6与PF7两端口在系统中作为逻辑信号输入,奇怪的是,PF6输入信号在PF7 的寄存器上反应出来,而PF7 端口外部信号变化无**常的输入到PF7 的寄存器上。申请的10个样片中,有四块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相同的输入电路,同一板子,为什么换上不同的stm8a51这片子,读出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
stm8a,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失望????

网友:
不要总归到芯片的问题,找找自己的原因。
即使芯片有问题,应该考虑如何如何解决,而不是抱怨。

网友:
楼主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这边代理商给我推荐了很多遍的STM8,但是我就是不用。原因就2个,1.刚出来,性能不清楚;2,芯片本身没有突出的使用价值。
但STM32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
楼主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这边代理商给我推荐了很多遍的STM8,但是我就是不用。原因就2个,1.刚出来,性能不清楚;2,芯片本身没有突出的使用价值。
但STM32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开始用了。 ...
1。同意,2没有突出的使用价值,不觉得性价比很高吗,这么多资源,价格也可以

网友:
                                 楼上,可以列一下性价比高的数据,跟其他芯片比较。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是这个帖子中说的问题? stm8a,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失望????(单片机自动复位,)

网友:
我觉得性价比肯定比不过avr的芯片,但是avr的解密门槛太低了,非迫不得已,我还是喜欢用avr的.
stm8的帖子,我看了很多,有些问题看得我触目惊心.真要是大批量出去,成本可不低了.

网友:
刚用STM8S设计一款产品
芯片挺好的。就是COSMIC C有点笨。

我是用自己的EP868进行仿真,呵呵。用自己设计的仿真器开发,爽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楼主,我也用过STM8S103F3P6芯片,PF6 - PF7引脚,当PF6输出为1时,PF7也为1 ,我怀疑是芯片出厂时根本就没有进行全部测试,或者说芯片设计就存在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PF6、PF7二个引脚,最好换其它芯片了。

网友:
楼主试试多测几十几百次。
连续测,再说说结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楼主,我也用过STM8S103F3P6芯片,PF6 - PF7引脚,当PF6输出为1时,PF7也为1 ,我怀疑是 ...

你牛逼,我咋没发现103有PF6,PF7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