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内部sram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0-03-20):
upsd内部sram数据保存问题
如题,PC2脚接一电池,掉电情况下电池的电压下降得比较快(芯片功耗很大),当电压下降到低于2v时,就会丢数据了。哪位大哥了解的说一下啊
数据
电池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是否有漏电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芯片功耗再大,相比电池也很小,如果发现电压下降过快,肯定是硬件电路导致的

网友B:
“PC2脚接一电池” 是用来测电池电压吗? 是不是应该在中间串个大电阻,防止单片机失电时,电池通过PC2口线放电

网友:
上图是我的电路接法,BT1用的是可充电容,我用几片板测了几天,BT1充电至4v后,断电,测电压下降情况,开始下降得比较快,二天时间下降到3v;时间长些(三天后)下降慢些。平均一天也有0.2v左右。就是说,电压在一周后便可能下降低于安全线下(2V)。
问:1.电路接法有问题吗?2.不是用可充电容,而用电池的话会不会好些?3.软件设置PSD部分要设置PC2和PC4分别为sram电压输入脚和sram电压指示脚。请问还需要设置其它什么么?
sorry,写得有些长。。。希望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C:
upsd的配置中是否把该脚设定为电池输入。。

网友D:
有啊,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吗?或电路设计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