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串行flash

楼主(2010-04-01):
请推荐一款串行flash
需要1Mbyte容量的串行flash(非IIC接口),现在手头有ST的25P80和ATMEL的AT45DB081得资料,不知道哪种便宜些或者还有更便宜的1Mbyte的串行flash,老板成本控制的很,麻烦各位了
资料
接口
便宜
FLASH

网友A:
ATMEL应该会便宜点,不过看你对哪种熟悉点,也差不到哪去

网友B:
SST25VF010是1Mbit的,台湾的兼容片只要一块多
080是8Mbit的,也就是1M字节的,你自己去问价格吧

网友C:
台湾的IC就是便宜!楼上那家出的?华邦?

网友D:
Winbond w25x80系列,很不错,我就用的这个,spi接口

网友E:
Numonyx, M25PE10多少钱,
45DB161约5。5元

网友F:
价格便宜的芯片有很多种选择,关键还要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