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已经点亮了,但别的显示不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3):
LCD背光已经点亮了,但别的显示不行,是什么原因?
MCU是STM32,用FSMC连接TFT LCD(LGDP4551),LCD接口模式采用MCU模式。现在背光已经点亮了,但显示其他颜色、画线、显示字符……都不行,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
其他
接口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查看数据引脚有没有输出

网友B:
你们都玩过这种芯片吗?

网友C:
电路错误是一种可能。

网友D: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建议查查LCD的控制芯片,如果其中有ID之类的,先读ID看看对不对。

网友E:
搞明白了:用FSMC连的LCD,调试发现GPIO设置对了以后背光就亮了,然后做LCM复位、LCM启动,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