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挂起的外部端口中断?

楼主:
MCU型号:stm8s207k6
GPIOB中断开启,有两个外部中断源,分别是PB1和PB3,都是上升沿中断,但这两个中断不同时使能,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被使能。
我在关闭总中断的情况下,关闭PB1中断,开启PB3中断,然后使能总中断,经常出现PB1之前挂起的中断触发了中断子程序。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想在PB1 PB3切换的过程中清除之前PB1挂起的中断,请问该如何处理?
这个MCU的EXTI中断没有中断标志或是中断挂起标志,不能像很多其他的MCU一样采用清标志的方式来清除中断挂起。个人感觉,他的中断方面的操作不够方便。

网友:
怎么没有回帖?
自己顶下先。

网友: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32 EXTI_Line) 清除 EXTI线路挂起位
void EXTI_ClearFlag(u32 EXTI_Line)  清除 EXTI线路挂起标志位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是STM32F的处理方式,我问的是STM8S的问题。不相干的。
STM32F的中断处理功能还是比较强的,处理这个挂起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直接屏蔽掉就可以吗?可能我out啦

网友:
                                 没有中断挂起寄存器你的办法无法实现

网友:
                                 两个端口为什么不能同时使能呢

网友:
切换的过程中不能清除之前挂起的中断。

处理很简单,在中断处理程序中,遇到之前PB1挂起的中断时,不做处理直接返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