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不正常

楼主:
                                 USART在调试状态时还没有问题,断电后再启动就收发不正常啦

网友:
                                 在线等,没人回答?

网友:
                                 原因很多,说不好。

网友:
                                 啥现象啊?不通还是错码?偶尔还是经常?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啊

网友:
                                 看看波形正常吗?

网友: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拿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波特率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拿示波器看一下。
看了,是正常的

网友:
                                 波特率为9600时很正常,波特率提高到38400就有问题了

网友:
                                 和波特率没关系吧

网友:
                                 对,和波特率没关系,估计是RCC问题吧

网友:
其他信息:校验位 无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网友:
                                 要在RCC初始化时定义完所有接口的时钟

网友:
                                 而不是在各设备驱动初始化中单独逐个定义。

网友:
                                 那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是RCC的原因吧

网友: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不是RCC的原因吧
这个,很难说

网友:
                                 不知楼主调试怎么样了?

网友:
                                 玩了一天,没呢,再说吧,呵呵

网友:
                                 正常,串口软件的缺陷

网友:
正常,串口软件的缺陷
那咋办?

网友:
                                 还没解决……

网友:
                                 没人回答,算了,结贴了

网友:
                                 收和发的波特率肯定要对应呀,9600是对的就说明没问题了

网友:
                                 示波器看了波形正常,怎么可能收发都不正常?肯定是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