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sb程序大点就跑不起来了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207+显示屏
图片做了个数组,当数组小点时没问题
但再打到一定程度就跑不起来了
请教大虾

网友:
                                 跑不起来了是什么意思,死了吗,还是编译通不过

网友:
                                 编译通不过是什么提示呢?

网友:
                                 没解释清楚

网友:
1是编译就出错
是那种一大堆错误同时出现的情况
2是也能download进去并能按continue按钮,但程序就停在那不动,屏幕没反应在main函数开头写的灯也不亮
是不是编译器编译大的程序还有其他设置?
或者说要用其它办法避免呢?

网友:
                                 大于16K?free的只能16k最大好像

网友:
                                 破解版的

网友:
                                 破解版的去哪里找?

网友:
                                 首先要保证编译通过

网友:
把uc8这个数组放到指定区域,STM8S不能寻址超过32K空间的常量,不要让编译器自动分配,自己指定
我的菜单界面都12K咯,程序快到100K,没出现啥异常,

网友:
                                 数据过大请放到第2叶 用◎n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