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中断向量疑问

楼主:
刚看了几天stm32,有个中断向量的疑问
系统reset时中断向量是不是指向flash的?
但是reset时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是为0的,岂不是自相矛盾?

网友:
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2.4节

根据不同的BOOT0/BOOT1的配置,启动时不同的存储器会被映射到0x0000 0000地址段。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网友:
哈哈,楼主第一次解过ARM的东西

                                 ARM的东西都是这么有,叫做  重映射 --REMAP

网友:
....

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2.4节

根据不同的BOOT0/BOOT1的配置,启动时不同的存储器会被映射到0x0000 0000地址段。

---------------------------

还是老问题,切换到flash启动的时候中断向量应该在0x8000000, 那么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是什么呢?0还是0x8000000

网友:
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2.4节

                                 不知道楼主对下面红线圈起来的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
....

                                 哦。忘记这茬了。谢谢

网友:
                                 有时仔细读数据手册还是会很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