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更改中断向量问题?

楼主:
我准备从0x08000000 - 0x08001FFF用来做IAP,从0x08002000开始跑freeRTOS小系统。      而freeRTOS是默认是0x08000000运行的,我试着把中断向量和ROM开始地址更改为0x08002000后,系统运行就跳不到中断那里去了。

单独写个小程序(不用freeRTOS)可以从0x08002000运行。

有用freeRTOS的朋友,如果有更改成功的,请帮忙一下。我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我改了几天都没结果。

一般程序运行到这里,执行svc0后,中断就跑飞了。
vPortStartFirstTask
    /* Use the NVIC offset register to locate the stack. */
    ldr r0, =0xE000ED08
    ldr r0, [r0]
    ldr r0, [r0]
    /* Set the msp back to the start of the stack. */
    msr msp, r0
    /* Call SVC to start the first task. */
    svc 0

网友:
更改中断向量起始位置在stm32f10x_nvic.h中

把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改成#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试试

网友:
已解决

                                 是freeRTOS的一个小bug,因为它用的st库是最早的,这个库有点问题。现在把3.0的库移植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