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请给个结论,关于i2c

楼主(2010-04-12):
香水城,请给个结论,关于i2c
版主,我们要用到i2c,而且是个较大的客户要用,但对其中的i2c看了半天,不敢保证,尤其是我们要用操作系统,前面几个人提高的要把i2c置为最高级中断,似乎有点不对劲。
请告诉我们,到底是硬件的问题,还是st库的问题,能否解决,谢谢!
操作系统
香水

网友A:
香版主救急,我们等着呢,到底能用不?

网友B:
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把I2C置为最高级中断,这是由于芯片的硬件问题,你可以在勘误手册中看到具体的描述。
正确地使用固件库,硬件的I2C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还是用模拟I2C吧,一直都这样用,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D:
还是用模拟I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