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QFP144的STM32,可以画成2层板吗?

楼主(2010-04-13):
关于LQFP144的STM32,可以画成2层板吗?
关于LQFP144的STM32,可以画成2层板吗?
1。我参考一些开发板,大都是4层的,当然它板子尺寸比较小,而且采用0603封装。
我问做产品的,也是4层,抗干扰。
2。但是我的板子由于接插件较多,所以板子尺寸为200*250mm,
电路也不是很复杂,所以想画层2层板。
3。如果画成2层板,除了保证良好的接地和供电外,还需要什么处理吗?
开发

网友A:
可以画成2层板!

网友B:
我都是用两层的,没问题

网友C:
why not?
用4层一般是为了EMC或者信号完整性(两层板无法合理安排参考平面)
但STM32属于MCU,72M的工作频率也只存在于内部总线(而且这个频率并不算高),EMC和信号完整性很容易解决,而且QFP引脚别说是144了,再多些两层板也能布。
当然,如果你特有钱,就另当别论了(其实我一般考虑4层时主要是为了布线时更安逸,电源地好处理,偷笑!!)

网友D:
只要把板画大点,把各腿的线都拉出去就可以随便打过孔,这不就行了?线画粗点,间距大点,EMC和信号完整性确实不是什么问题。我ARM9都两层板用过!

网友E:
我刚刚做好的也是两层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给出的STM32F103E 评估板的PCB 他中间两层也就是电源层,假若你板子小的话做两层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