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DK中stdlib头文件,fgct等函数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2010-04-08):
请教在MDK中stdlib头文件,fgct等函数无法通过编译
小弟现在需要把浮点转字符串,找到C中有库函数可以实现,gcvt,fcvt等函数,它们是stdlib头文件中包含,可是我使用了之后编译错误时这些函数都没有定义,而sprintf函数却可以使用,请哪位朋友指教下,该如何解决 ?是什么问题?
朋友
字符串
如何

网友A:
看一下你使用的编译器的文档,应该如何做。
怀疑你得到的不是编译错误,而是链接错误。

网友:
可能是编译器的库类型选的不对,MDK没用过,不过IAR环境下,想要使用某些库函数,需要把工程设置里的库类型改成full,默认的库类型是nomal.

网友B: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哎 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