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FSMC问题

楼主(2010-04-19):
关于STM32的FSMC问题
我刚刚接触STM32,我现在一个项目是这样想的,使用FSMC外接一个SDRAM作为程序数据区的缓存,在start.s中初始化为RAM使用,然后我还想在FSMC上外挂一个NAND FLASH用于存放一些数据。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似乎可以这样子,地址是分别定义的,但是如果我把外部RAM中的数据写入到FLASH中会出现问题吗?
数据
问题
FLASH
程序

网友A:
STM32的FSMC不可以接SDRAM,只能接SRAM。
如果接SRAM,你可以在外部SRAM与Flash互相拷贝数据。

网友:
提示:
stm32论坛
stm8论坛
stm32开发
stm8开发
MicroPython教程
MicroPython教程论坛

网友B:
谢谢二位了,我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了

网友:
那楼主打算如何接SDRAM,或者改方案?

网友C:
直接使用SRAM不就可以了

网友D:
接个SRAM就是了,该方案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