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非总线复用的问题
BITCH
BITCH

网友A(2010-04-19):
关于非总线复用的问题
在STM32的FSMC相关技术资料文档中,都提及到了非总线复用的问题,The IS61WV51216BLL memory is a nonmultiplexed, asynchronous, 16-bit memory.我现在选用的IS61WV20488BLL的SRAM,按照技术文档应该设置为非总线复用,但是设置为非总线复用会不会影响我在这上面挂靠的NAND FLASH芯片的读写呢?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叫做非总线复用(nonmultiplexed)。
技术
芯片
memory
FLASH
影响

网友B:
设置为非总线复用
不会
影响我在这上面挂靠的NAND FLASH芯片的读写。
非总线复用(nonmultiplexed)模式是相对于总线复用模式,而总线复用模式表示数据与地址共用信号线,非总线复用模式则是数据与地址分别使用独立的信号线。
详细内容请参考微机接口原理的相关资料。

网友C:
刚刚查看技术资料看明白了,都怪之前没好好看技术资料!又或许是最近忙晕了,谢谢香版主了。

网友D:
所谓非总线复用就是数据线和地址线分开传输

网友E:
字面意思已经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