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RF24L01无线

楼主:
硬件SPI和模拟SPI源码

NRF24L01资料 在21IC博客里,去下载就是
http://blog.eeworld.com.cn/user1/5817/archives/2010/68269.html

部分代码: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8 TxBuf[32]={0};

#define  CE_POUT   PB1
#define  CSN_POUT  PB0

#define CE_H()   {CE_POUT=1;}
#define CE_L()   {CE_POUT=0;}
#define CSN_H()  {CSN_POUT=1;}
#define CSN_L()  {CSN_POUT=0;}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本地地址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NRFReg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u8 SPI_WR_Reg(u8 reg, u8 value);
u8 SPI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u8 SPI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u8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u8 SPI_RD_Reg(u8 reg);

#define NRF24SPI_Send_Byte   SPI_Send_Byte

///******************************************************************************************
///*延时函数,非精确延时
///******************************************************************************************/
void Delay_us(u32 n)
{
u32 i;

while(n--)
{
     i=2;
     while(i--);
  }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u8 buf[5]={0};

  Delay_us(100);

  CE_L();    // chip enable
  CSN_H();   // Spi disable

  SPI_Read_Buf(TX_ADDR, buf, TX_ADR_WIDTH);//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2);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AA);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CH);
//  SPI_RD_Reg(WRITE_REG + RX_PW_P0);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SETUP);
}

///****************************************************************************************************
///*函数:uchar SPI_Read(u8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8 SPI_RD_Reg(u8 reg)
{
u8 reg_val;

CSN_L();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NRF24SPI_Send_Byte(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_H();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8 SPI_WR_Reg(u8 reg, u8 value)
{
u8 status;

CSN_L();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select register
NRF24SPI_Send_Byte(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_H();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8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8 SPI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int status,i;

CSN_L();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8

  for(i=0;i<Len;i++)
  {
     pBuf = NRF24SPI_Send_Byte(0);
  }

CSN_H();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8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8 SPI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int status,i;

CSN_L();            //SPI使能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for(i=0; i<Len; i++) //
{
   NRF24SPI_Send_Byte(*pBuf);
pBuf ++;
}
CSN_H();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RX_Mode(void)
{u8 buf[5]={0};
CE_L();

SPI_Read_Buf(TX_ADDR, buf, TX_ADR_WIDTH);//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3);//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3);//0x0F);
CE_H();
Delay_us(200);
}

网友:
                                 楼主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好东西吗?

网友:
                                 NRF24L01是2.4G的无线收发芯片

网友:
                                 很不错,注释很清楚

网友:
厉害啊,我正在学用这个无线收发模块,可没弄懂

网友:
您好!我点不开您那个链接,请问现在还可以下载么,能给一份资料么?

网友A:
我有真spi+dma,半双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真spi+dma,半双工的

现在,我有一个模块,设置成发射端时可以与接收端正常通信,设置成接收端时,接收不到数据。很郁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有一个模块,设置成发射端时可以与接收端正常通信,设置成接收端时,接收不到数据。很郁闷,不知 ...

发射和接收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