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如何处理25位的数据?

楼主(2010-04-15):
STM32的SPI如何处理25位的数据?
如题
数据
如何

网友:
八位八位的发不行?

网友A:
但是连接的芯片的控制是25位的,要八位八位的发 就要发32位 不知道后面的对它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最好是只发25位

网友B:
速率要求不高就改用IO模拟罗!
谁家的IC啊!通常都是8的倍数,可能有用的位数不一定是8的倍数。所以可能是多余的为不会被使用的。还是问一下IC厂商后再测试吧!

网友C:
用程序把多个数据拼起来,比如要发送8个数据,则共使用25个字节。
如果最终数据位数不是8的倍数,则可以把最后多余出来的,少于8位的数据用GPIO方式传送,或多发送几个'0'。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硬件的方法。

网友D:
还是改用IO模拟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