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触摸按键的中drivenshield的作用

楼主:
stm8s应用笔记中写“Driven shield 的目的是要在shield线上通过与按键电极相同的信号”怎么理解?
我们单位要做个16按键的触摸板,用到3个端口,就需要3根“Driven shield”线,在画板的时候该如何走Driven shield 信号线呢?每个按键都要和下图一样吗
谢谢答复

网友:
“Driven shield 的目的是要在shield线上通过与按键电极相同的信号”
Driven shield一般覆成象接地那样大片的形状,包在按键电极和引线周围;另外,同时驱动Load、Key引脚,且Load、Key上面的RC值差不多,从而shield与按键电极信号也就类似,从而避免手没有按在按键电极上的影响。

做个16按键的触摸板,用到3个端口,就需要3根“Driven shield”线。需要分别覆3个大片的Driven shield层。

网友:
                                 相同的信号幅度可以降低两根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
相同的信号幅度可以降低两根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电容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两根信号线上如果给以差不多的电位,那么两根信号线之间的电容效应被减少了。

网友:
                                 多些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