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关于STM8S的SPI数据接收问题问大家,希望大家帮个忙

楼主:
我想用STM8S的SPI来接受一组16位的数据,可是大家都知道STM8S的SPI是8位的,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才能正确的接收这16位数据,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STM8S,但是我提个建议,你可以试试
你的MCU如果实在MASTER模式,一般只要送时钟过去,slaver就会把数据送出来,这样你送两组时钟过去,就得到了2个8bit的数据,拼接起来就是16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