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是什么软件?

楼主:
我是学机械的,现在想学一点控制方面的东西,接触了51单片机。看到论坛上有很多Proteus仿真。请问一下这款软件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主要有些什么功能?

网友: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件三合一的设计平台,其处理器模型支持8051、HC11、PIC10/12/16/18/24/30/DsPIC33、AVR、ARM、8086和MSP430等,2010年即将增加Cortex和DSP系列处理器,并持续增加其他系列处理器模型。在编译方面,它也支持IAR、Keil和MPLAB等多种编译器。

主要是用它的仿真功能。就是不要开发板用软件模拟。

不过仿真模拟还是和显示有点差别的。

入门的新手,可以用他了解单片机。
你可以安装一个试试。

网友:
没用过。
听说过的是可以用来仿真一般的51系统的,至于别的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是一个仿真软件 可以仿真很多类型的单片机 51 430 AVR ARM等等  学习proteus时 要谨慎点 因为proteus对外围电路要求不高 最小系统都不需要就可以运行 初学者一定要注意点  有些省略的不代表实际电路不需要 当实际DIY的时候还是要重新规划电路  不过proteus仿真起来还不错

网友:
说白了,就是你没有实际的电路板,怎么办?用PROTEUS画一个虚拟的,程序一样可以在上面跑

网友:
管理员解释的很清楚啦!
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来做单片机的仿真,特色也是在MCU的仿真上;有硬件的话,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A:
本人也是新手,我现在就是用proteus做仿真学习,虽然家里有一块学习板,但是个人觉得用proteus对外部器件的接法、原理可以与实际联系起来,加深对单片机的了解。不过如楼上所说它不用最小系统,不用晶振啊、电源啊!直接连上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就能点亮。这是学习中要注意的。

网友:
还是强烈建议直接买块开发板吧   单片机的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是新手,我现在就是用proteus做仿真学习,虽然家里有一块学习板,但是个人觉得用proteus对外部器件的接法、原理可以与实际联系起来,加深对单片机的了解。不过如楼上所说它不用最小系统,不用晶振啊、电源啊! ...

这个程序那里有的下呀?我准备最近配块板子,更直观一些吧

网友:
网上搜吧。

或者在坛子里搜,我见过有,一时半会懒的去找链接。

TIANKAI001开过相关专题

哈哈,找到了。

https://www.eeworld.com.cn/zhuanti/20100610dpj/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吗!没有的话把你邮箱留下,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