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电压

楼主:
最近在看一本外国的书籍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

刚开始看不久

看到一个纹波电路 纹波电压

好像以前没看过呢

这个纹波电压是做什么呢??

请问

(本人系菜鸟,如果问的问题比较弱智,恳请多多见谅,抱着不怕丢人的态度学习)

网友:
纹波电压是电路器件不理想带来的副产品,在期望的电压上叠加一个小幅度电压波动,纹波电压在电路里通常都是负面作用。

网友:
纹波也是衡量电源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不一定,TI有一个系列的DC/DC转换器,应用的D-CAP技术,就是利用纹波电压进行反馈来稳压的。

网友:
纹波电压一般是指整流滤波后残存的脉动成分,这个数值越小,说明电源装置的供电质量越好。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难达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我自己也仔细看了下 谢谢老师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
来顶顶顶见泽兄,人气很好啊,原来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发帖子,我知道了呼呼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问题都可以提,别不好意思,智者无惧

网友:
是啊,俺所知道的就是文波电压对AD转换的影响比较大。对电路的稳定性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回知道了,总怕自己的问题过于弱....,所以很多都不好意思提哈哈哈,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