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于定时器笔记

楼主:
把定时器看完了,自己编了个简易小程序,感觉有些不对 ,间隔时间好像不动1s, 拜托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喽

网友:
LZ的,C书写风格需要改进下呀
是说程序延时不是1S吗??

这个你可以用KEIL的仿真模式具体的测试下!
把你的程序下载到了我的板子里,一个灯亮,一个灯闪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我的笔记里写的就是P1.0常亮,P1.1闪烁
不过时间好像不够1S,能看下是不是我给TH0和TL0的赋值给错了?

网友:
刚又用定时器写的流水灯也出现这种情况,时间貌似不够1s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5223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延时本来就是不太准的。如果你的单片机有TIMER2的话,可以用那个定时器试试!

如果做时钟程序的话,程序一般都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给一个补偿,让时间准确。

网友:
谢谢!我出差在外边,就没带板子,都是做的仿真,太深了现在也搞不懂哈

网友:
呵呵,个人觉得,要刨根问底的话,还是去看看51原理,用底层的汇编写程序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定时器看完了,自己编了个简易小程序,感觉有些不对 ,间隔时间好像不动1s, 拜托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喽

楼主该不会是运行着Protues在仿真,然后拿着表在那里掐吧?
用Keil的软仿,设设断点,调试看看就知道运行得对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有道理,把这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