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正交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12-22):
STM32F103正交编码器问题
STM32F103 最多能接多少个正交编码器?
编码器

网友A:
每个定时器可以接一个正交编码器,也就是说有几个定时器可以接几个正交编码器。

网友B(2010-04-23):
小弟也正想用STM32来做正交编码器,不知道它硬件上有没有什么BUG.
因为我之前用流明的片子做过正交编码器,做下来发现其硬件存在BUG,导致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漏记脉冲,这个情况跟周立功的工程师确认过(周立功是流明的代理),他们研究后也承认存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想用STM32来做正交编码,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硬件bug,或者其他一些问题。请做过的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C: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