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6*16的汉字取模软件

楼主:
                                 希望共享一下

网友:
网上大把,随便找下就有

网友:
怎么生成16位的 怎么都是8位的

"测",   0x0240,0xC227,0x4224,0x5284,        //0
        0x5245,0x5255,0x5215,0x5225,
        0x5225,0x5225,0x52c5,0x0241,
        0x8242,0x4242,0x4A44,0x0448,

"试",   0x0020,0x4028,0x2024,0x3024,        //1
        0x27FE,0x0020,0xE020,0x27E0,
        0x2120,0x2110,0x2110,0x210A,
        0x29CA,0x3606,0x2002,0x0000,

"文",   0x0200,0x0100,0x0104,0xFFFE,        //2
        0x1010,0x0810,0x0820,0x0420,
        0x0440,0x0280,0x0100,0x0280,
        0x0460,0x0810,0x300E,0xC004,

网友:
再看看

                                 好好学习学习点阵的内容!

网友:
在哪看

                                 教一下

网友:

我这有 ,要的话留邮箱

/* CB1A3*/                                                    0x00,0xA2,0x80,0x02,0x80,0xA2,0xC0,0x52,0x00,0x01,0x00,0x00,0x00,0x01,0x40,0x50,
0x8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F2

网友:
chenjinb03@163.com

能生成 这种格式吗?

   测",   0x0240,0xC227,0x4224,0x5284,        //0
        0x5245,0x5255,0x5215,0x5225,
        0x5225,0x5225,0x52c5,0x0241,
        0x8242,0x4242,0x4A44,0x0448,

注意  是16位的

网友:
网上很多的,如PCtoLCD2002.exe

网友:
给传一个 楼上 要钱网站

                                 chenjinb03@163.com

网友:
给一个,谢谢 zd0396@163.com

网友:
也给我传一个zwjx111@163.com

网友:
                                 源码区一大堆吧

网友:
推荐HzDotReader,取模的时候设置一下生成的方式就可以了

另外,即便有生成LZ所谓的16格式的,建议楼主也不要用16位格式,不知道你汉字取模是做什么的,不过不管是液晶还是微打,通常都是8位的格式,如果你非要用16位格式,将来如果需要移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大端小端的问题,会让你吐血的

无非是程序里做个高低字节的交换而已,还是用8位格式的保险!

网友:
给传一个 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