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重映射的问题

楼主:
                                 请问MCU32中哪些模块使用时要用到remap啊,这个IO重映射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必需的? 目前知道几个TIM需要remap

网友:
                                 IO重映射和复用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
IO Remap不是必需的,这要看你的设计是否有需要了
比如你要同时用USART1进行通讯,用Timer1的Ch2,Ch3进行PWM输出,由于它们默认都使用了PA9和PA10,这时就需要Remap其中的Timer1或是USART1到别的引脚上

复用是说同一个引脚在不同时刻使用不同的功能
比如你要在升级时用USART1进行IAP,而正常工作时用Timer1的Ch2,Ch3进行PWM输出,这个时候它们都用的是PA9和PA10,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功能不同,这叫复用

网友:
非常谢谢  现在似乎明白了

网友:
                                 IO重映射到底是实现什么功能的,以前没注意到这个提法

网友:
大概懂了,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我的理解是再分配到其他的IO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