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ART多机通信

楼主:
我用多片stm32组成一个485网络,采用多机通信方式(9bit通信),在收到地址匹配后转入8bit模式以接收后面的数据,而地址不匹配的那些芯片不产生中断,在1对1通信的情况下收发均可以运行。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的数据是需要同时广播发送的,希望在收到广播地址(如:9位的0x1ff)时,所有的芯片均可产生中断并转入8bit模式以接收后面的数据。
    不知道可否实现,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1对1通信时是怎么使用地址的?

网友:
2# 版主 1对1是:先设置好地址,9位通信,进入静默模式里并设置地址标记检测(WAKE=1),这样在收到匹配的地址后UASRT被唤醒,然后转为8位通信接收后面的数据,接收完成之后再次进入静默模式9位通信状态,等待下次被匹配的地址唤醒。
问题是好像没有一个广播地址,可以把所有stm32全部唤醒,接收广播类数据!
求香版主指点!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广播地址,接收到广播地址就全部接受

网友:
                                 STM32的USART没有广播地址。

网友:
                                 不能使用CAN吗,实现起来很容易

网友:
                                 这个实现起来并不难,我以前只是用51做过,没问题的

网友:
关于USART多机通信

貌似地址帧只有0x100~0x10F有效,只有4bit的有效位。1FF可定是不行的。如果想实现几个分机同步工作的话可以使用空闲帧唤醒模式。呵呵!我还没使用过,尝试之后再发代码喽。good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