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iar开发环境,怎么定位ram地址和flash地址,语法怎

楼主:
                                 请问stm32的iar开发环境,怎么定位ram地址和flash地址,语法怎样

网友:
不需要语法

如图,在项目的options里选Linker的Config页,按edit键

网友:
怎么定位变量的位置?

                                 怎么定位变量的位置?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变量的位置定位?编译器帮你分配不更好

如果是想对某个特定的地址操作,可以参考STM32固件库中对寄存器组的定位方式。

没有必要对变量的位置定位,编译器会帮你分配好,这样修改程序也容易。

网友:
ZT

可以使用绝对定址符"@"或预处理命令#pragma location来指定一个变量的地址。

1. 对于不需要初始化的变量:

__no_init int x @ 0x20001000;
或:
#pragma location=0x20001000
__no_init int x;

2. 对于不需要指定初值的常量:

__no_init const int y @ 0x08010000;
或:
#pragma location=0x08010000
__no_init const int y;

3. 对于需要指定初值的常量:

在定义该常量时,把它分配到自定义的section中,例如MYCONST:

const int a @ "MYCONST" = 0x12345678;
或:
#pragma location="MYCONST"
const int a = 0x12345678;

然后在icf文件中指定MYCONST的地址:

place at address mem:0x08010000 { section MYCONST };

网友:
对变量进行定位,是为了我的数据表查询,我要先确定位置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4楼: 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变量的位置定位?编译器帮你分配不更好?

对变量进行定位,是为了我的数据表查询,我要先确定位置再制表

引用 网友B:
ST MCU ←返回版面

5楼: ZT

谢谢vigia的指点

网友:
可以使用绝对定址符"@"或预处理命令#pragma location

可以使用绝对定址符"@"或预处理命令#pragma location来指定一个变量的地址。

这个是用于 IAR V4 还是 V5 ?

网友:
IAR V5

                                 IAR V5

网友:
IAR V4 V5

                                 IAR V4 V5都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5楼,最近在搞stm32w108,所有东西都要重新写,写中断向量表正好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现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