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IAP串口烧录

楼主(2010-04-24):
STM8IAP串口烧录
我在ST官方下了个IAP串口烧录程序和应用程序,通信正常了,但是在读下载文件时s19应用程序
STM Flash loader tester (UART&LIN) 读出来的与
ST Visual Programmer
读出来的不一样。
我已把应用程序代码为0xa000,不一样主要是在0xa080-0xa180,STM Flash loader tester (UART&LIN) 中显示大部分都是0,
ST Visual Programmer与我用R-link调试中的数据一样。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了?
数据
通信
应用程序
下载文件
FLASH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B:
那有没有人只道s19文件的格试是怎样子的?我想自已用C++写个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C:
vc6.0 读S19文件的类

网友(2008-11-18):
转载
标签:
vc6.0
s19
Motorola推荐使用S格式文件作为文件传送的标准格式。S格式文件是ASCⅡ码文件,它包含了所需的基本协议。
其中每行开头的S0类型表示文件名,对MCU没有意义。
S1类型是有实际意义的,装载宽度为2B,可表示的空间为64K。在本ReadS19File类中,主要是读取S08系列的MCU,所以 ReadS19File类只处理S1类型记录。
S1类型记录格式如下:
S1234000CF200010EFCE00017E0400070E7C0402FE0400088E001826EF20EACD0000CC005E
S1是类型,接下来1B的23是数据长度,接着2B的4000表示装载起始地址,接下来是数据,最后1B的5E是校验码。
处理该S19格式文件的VC6.0的类ReadS19File如下:
ReadS19File.h: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8983150100b8s3.html
ReadS19File.cp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8983150100b8s2.html
另外,还有一个使用该类的一个示例。如果有需要的话请发送邮件至
kukumh1986@163.com
索取(请注明 ReadS19File)。
本文转载,
声明:枯草倾心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8983150100b8sg.html

网友D(2010-04-26):
抓包分析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