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菜鸟,现遇到一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晕,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我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可以通过二极管进行并联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并联是什么目的,如果是为了增大电量可以,串联电压累加,并联电量累加,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这样连接有问题:
1.你的用电负荷是什么,或者说负载的耗电量是多少?假设是24瓦特(便于举例),那么电路中就会有1安培的电流通过二极管。而二极管本身具有死区电压,使电瓶的输出电压变为克服二极管死区电压后的,不足24v的输出电压。二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的存在,在负荷工作时同样要消耗能量,而且这个消耗是以二极管管体发热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因为电瓶端电压下降,势必要增加输出电流,于是二极管的消耗也随之加大。
结论:这个保护电路是不可取的。
关于电瓶的并联问题,并联供电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电瓶内阻问题,换句话说处于并联状态的两个电瓶的新旧程度要一样,内阻要尽量接近。否则的话内阻小的输出电流大,内阻大的电瓶输出电流小。如此持续使用的话,内阻小的电瓶会因为过放电而首先损坏。
采用这种连接方式使用的电瓶要定期检查每个电瓶的内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每次看老师讲解都很不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领教,大叔就是给力啊哈哈哈赞一个

网友:
只不过是凑巧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以前的单位工作时,曾经维护过一个蓄电池室。不过是经验之谈而已。

网友:
谢谢您的解答,很受教!我的设备的功率在150W左右,按您的分析这样做是不行的!谢谢您!

网友:
受教了 每次看老师讲解都很不错 谢谢

网友:
我也是,又受大师指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您的帖子受益匪浅
我觉得楼主的连接方式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连接方法其实真正给负载供电的只是一块蓄电池,因为电池的新旧程度会影响电池的电压的,对于两个电压不等的电池通过二极管给后续供电只有电压高的那块会起作用,然后电压下降直到两者电压相同后才会同时供电。实际使用过程中这种电路不可取

网友B:
谢谢各位,quanzx和wstrom提出的问题,很到位,谢谢!!!我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我们的领导还是很坚持,想用二极管的方法,我也很无奈,不知道那位大虾能推荐一个导通内阻小,功率较大的二极管型号!试验一下,让领导信服!!!

网友:
你的负载是感性还是容性,启动电流是多少?安全点的话,还是选择金封的好,便于散热。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二极管的反向耐压还要适当的高一些才好,而且在感性负载加上续流二极管的好。
很长时间不搞设备维护了,有些元件的选择现在也都变了。
既然是要实际试验,元件的参数要留有充分的余量,以保证自己的脸面。
在一个企业里从事技术工作,最难的问题就是白帽子上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帽子上司”形象的比喻,希望这样的上司越来越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接有问题:
1.你的用电负荷是什么,或者说负载的耗电量是多少?假设是24瓦特(便于举例),那么电路 ...

我最近也遇到同类问题 但是我的是不可充电的纽扣电池  也打算并联四个 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quanzx和wstrom提出的问题,很到位,谢谢!!!我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我们的领导还是很坚持,想 ...

加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考虑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如SS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