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_SWIM正式搞定,秀一下fuse设置界面

楼主:
这个界面不用增加任何代码,以前为AVR的熔丝位做的配置界面,完全根据配置数据,自动生成。对于STM8,只是在xml配置文件中,增加了对熔丝位的配置,然后一切就自动发生了。。。。。。当然,修改还是做了一小点,就是使用了64位变量代替以前用的32位,因为STM8的熔丝位数据比较多而已。

XML中的配置数据:
    <fuse init="0x0000000000000000" bytesize="8">
      <setting name="ROP" mask="0x00000000000000FF" info="Read-out protection" checked="0xAA"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UBC" mask="0x000000000000FF00" info="User boot code" radix="16" shift="8" bytelen="1"/>
      <setting name="AFR" mask="0x0000000000FF0000" info="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 radix="16" shift="16" bytelen="1"/>
      <setting name="WWDG_HALT" mask="0x0000000001000000" info="Window watchdog reset on halt"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WWDG_HW" mask="0x0000000002000000" info="Window watchdog activation"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IWDG_HW" mask="0x0000000004000000" info="Independent watchdog"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LIS_EN" mask="0x0000000008000000" info="Low speed internal clock enable"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PRSC" mask="0x0000000300000000" info="AWU clock prescaler">
        <choice value="0x0000000300000000" text="4 Mhz to 128 kHz prescaler" />
        <choice value="0x0000000200000000" text="8 Mhz to 128 kHz prescaler" />
        <choice value="0x0000000100000000" text="16 Mhz to 128 kHz prescaler" />
        <choice value="0x0000000000000000" text="24 Mhz to 128 kHz prescaler" />
      </setting>
      <setting name="CKAWUSEL" mask="0x0000000400000000" info="Auto wakeup unit/clock">
        <choice value="0x0000000400000000" text="HSE clock with prescaler selected as clock source for AWU" />
        <choice value="0x0000000000000000" text="LSI clock source selected for AWU" />
      </setting>
      <setting name="EXTCLK" mask="0x0000000800000000" info="External clock selection">
        <choice value="0x0000000800000000" text="External clock signal on OSCIN" />
        <choice value="0x0000000000000000" text="External crystal connected to OSCIN/OSCOUT" />
      </setting>
      <setting name="HSECNT" mask="0x0000FF0000000000" info="HSE crystal oscillator stabilization time" radix="16" shift="40" bytelen="1" />
      <setting name="WAITSTATE" mask="0x0001000000000000" info="Wait state configuration" unchecked="0" />
      <setting name="BL" mask="0xFF00000000000000" info="Bootloader option byte" radix="16" shift="56" bytelen="1"/>
      <setting name="ALL" mask="0xFFFFFFFFFFFFFFFF" info="Option bytes" radix="16" shift="0" bytelen="8" />
    </fuse>

网友:
                                 不懂,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也不是非常明白

网友:
                                 这个界面主要用来做什么用的,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
都看8懂吗?
是偶的界面的问题,还是STM8推广的问题,异或是STM8用户的问题?

网友:
发个编程速度(高速SWIM模式,非Flashloader,128K Flash),以后有时间的话也会实现偶在STM32上使用的并行编程方式(STM32上的速度可以超过35KB/s)。
STM8的理论速度是19KB/s不到(3.3msErase,3.3msWrite),目前非Flashloader方式下,可以达到13.5KB/s的速度,对于第一个版本应该能够满意。
Info:   Versaloon(0x14)by Simon(compiled on Dec 31 2009)
Info:   is this chip ID: 79ABB8
Info:   Chip-id read is 0x0.
Info:   erasing flash
erasing flash |========================================%100| 3.41s used
Info:   flash erased
Info:   programming flash
writing flash |========================================%100| 6.00s used
Info:   flash programmed

网友: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诶,惭愧啊
STM8L的demo板一直弄不到,所以也就一直都没有支持。。。

网友:
呵呵,钱兄也还没弄到呀?样片有没?
我已经搞定了。样片+我的万能核心板搞定的。

网友:
                                 很不错的界面

网友:
LZ做得是Versaloon 一个开源的烧录器。

看了下,进度有点慢,推广也不太好。
不知STM8可否提供 STM8_SWIM的烧录代码,要多少MONEY?我是要做一个自动测试系统。
自动烧程序,自动检测产品。做到一键式操作。

网友:
呵呵,钱兄也还没弄到呀?样片有没?
我已经搞定了。样片+我的万能核心板搞定的。
资料以前看过,相信基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自己公司的事比较多,Versaloon支持的工作,会交给一些比较感兴趣,并且愿意学习的人来完成,我只要控制进度和质量,并且提供指导。

51节的时候,估计会抽空做一个Pro版本的硬件,这下大部分的MCU都可以支持了,离线编程也都可以支持了。

网友:
LZ做得是Versaloon 一个开源的烧录器。

看了下,进度有点慢,推广也不太好。
不知STM8可否提供 STM8_SWIM的烧录代码,要多少MONEY?我是要做一个自动测试系统。
自动烧程序,自动检测产品。做到一键式操作。 ...
呵呵,毕竟这个只是业余爱好,不是主业。
对我来说,首先要处理好公司里的各种事务,否则就是我的失职。
公司里的项目,估计6月份完成,然后开始推广,年底应该可以空一些。

代码是基于GPLv3协议发布的,可以在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里看。使用的时候,只要符合GPLv3协议的要求,就不需要费用。
当然,我这里也可以接项目外包。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你好,请问我的开发板上带有st-link,我想用这个st-link连接另一个stm8s单片机(用swim方式),烧程序进去,我要怎样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