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有stm32连接增量编码器的例子,谢谢分享!

楼主:
哪个有stm32连接增量编码器的例子,谢谢分享!
email: sheepbaa@163.com

网友:
已经实现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GPIOA Configuration: TIM4 channel 1 and 2 */   /* GPIOB Configuration PB6 / 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初始化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Configures the encoder mode TI1 for TIM4
/* Enables the TIM2 counter */
TIM_Cmd(TIM4, ENABLE);

//读取角度
TIMCounter = (u32)TIM_GetCounter(TIM4);

只是现在发现,转动快的时候会丢角度.不知道这个玩意支持多块的编码器转动速度.

网友:
转动快的时候会丢角度?

你忘了要设置ARR寄存器,而且ARR寄存器的值应设为:增量编码器的线数*4。
之所以转动快的时候会丢角度,原因是TIM4到了0XFFFF的时候溢出了。

网友:
如果实现了编码盘反馈转速,异步电机能变频控制,联系我一下

                                 如果实现了编码盘反馈转速,异步电机能矢量或普通变频控制,联系我一下!我的电话:13588159978,13588787795,kh200@126.com

网友:
丢角度的原因找到了一个

丢角度的原因找到了一个
是我用的隔离光耦速度不够快引起的.转动速度快的时候容易丢.
KANGHAI的问题,爱莫能助,我没有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
请问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请问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STM32F103C8

                                 STM32F103C8

网友:
谁知道我这是什么原因啊?
正向正确,反向一点都不准?
问题可能会在哪里啊?

网友:
                                 不太清楚,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