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的例子中有用cdc类的实例吗?

楼主(2010-05-06):
stm32usb的例子中有用cdc类的实例吗?
stm32官方提供的usb例子中有个虚拟串口的实例,但是PC上要求安装一个st的驱动,而且占用了一个串口的资源。
我看到一些文档上说,把usb设置成cdc类的设备,可以避免安装驱动这个问题,
请问各位有类似的实例吗?
提供个啊
安装
而且
资源

网友A:
ST提供的虚拟串口的实例就是CDC类设备。

网友B:
那为什么winxp还要驱动?

网友C:
这个驱动来自微软,不是ST的,因为它不是WINXP默认的驱动,即安装完WINXP后是没有这个驱动的,所以需要另行安装。

网友D:
CDC类设备用的驱动是微软提供的usbser.sys,不是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上都默认有效的。

网友E:
一些蓝牙设备能够虚拟成串口,并且不需要驱动,是一回事吗?

网友F:
应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