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使用请教。

楼主(2010-04-30):
Protel99SE使用请教。
如何才能使Protel99 SE不产生哪些令人生厌的附加和backup of ...文件啊?烦死了,每打开一次就产生一套,非常讨厌。就连新建文件也产生,并且保存的时候居然目录都不询问,感觉还是Protel98好,但是98在XP系统下好像不能添加库文件
居然
目录
XP系统
如何
新建

网友A:
点FILE 左边的箭头,选preference,把里面的creat back选项去掉就OK 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C:
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D:
觉得还可以了

网友E:
不会吧,99是比较经典的一款,不要因为没设置好而对它有意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