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详细ST32F107技术资料

楼主:
                                 看ST网上的资料,分的很散.比如时钟部分,我看了ST103的资料,ST103的CCR_CR就只有控制PLLON和PLLRDY两位,但到ST107就出现PLL2ON,PLL2RDY和PLL3ON,PLL3RDY,107多出了两个PLL我找不到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好像只有e文的

网友:
不知道你看的什么资料

STM32最新的V9版的Reference Manual,第六章是Low,medium and high density RCC,第七章是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RCC

分别是103系列的RCC和105,107系列的RCC

网友:
                                 大多都是英文的

网友:
                                 英文资料看多了其实也不太难得,比考级容易多了

网友:
                                 对。考试完全是为了应付,没有看DATASHEET这么有目的。

网友:
                                 看的是V7,这些时间看USB在没到ST网上去转转了

网友:
你要做107就只有看V9版的了,V7出来的时候107还没出来的,不会有说明的。

另外看USB就更要看V9了,107的USB和103的USB完全不同。

网友:
                                 看英文资料也不一定每句话都要读懂,关键是要看一些参数

网友: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文翻译第10版》应该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