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引脚使用咨询

楼主:
                                 STM32F103VE的那些I/O引脚可以承受5V电平?谢谢!

网友:
                                 好多人问这个问题了,我想问下楼主,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什么的考虑,防止过压吗

网友:
                                 通用IO管脚都可以承受5V电压,输入没有问题,但驱动5V电平的加外围电路

网友:
                                 3.3V最好不要长时间施加5V

网友:
3.3V最好不要长时间施加5V
STM32的5V容忍引脚可以长时间施加5V,不会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