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批量编程碰到解保护的问题

楼主:
STM8S103F2,已经贴好在板子上了,因为程式更新比较频繁,

所以采用的是在线方式烧写,由于在之前烧录时有按RD要求写入了option byte.

当我们再次烧录时提示Device is protected.

从网上查资料得知,可以先改写0x4800h这部分Option byte, 但是这个过程要断电后才有效,也就是说我unprotected必须单独执行,之后再重新与STM8建立通迅,才可以正常擦除、编程呀!

谁有没有快捷一点的办法呢?

网友:
用我的EP868,全部帮你搞定了,呵呵。
可能是目前最快捷的方法。

网友:
才发现,LZ似乎是FlashRunner厂家的。
FlashRunner不会连这个都搞不定吧?

网友:
                                 兄弟,牛不是在吹,是在讨论!把你的方案show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呵呵,EP868一向都是快捷的方式。
已经在很多客户那里用了很久了。
我也不是在吹牛。
不过不会把我的技术方案show出来,呵呵。

如果非的要“解决方案”,那就是用EP868,呵呵。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本土技术支持。

网友:
                                 楼主这么猛, 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搞定。

网友:
hehe!

这不是解决不解决的问题了。 解保护谁都可以做。

现在的客户量产的时候,都是将设备直接架到流水线上 + SFIS系统,所以有过程都是自动完成,作业人员仅仅是刷一下BARCODE就可以了,而STM8的protect与FREESCALE或RENESAS的PROTECT不同,后两家unprotect后不可在不断电情形下直接处理,而STM8则需要断电,重新通讯。

虽然Flashrunner将这些作业是后台通过脚本已经实现了,且作业人员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事实上,FlashRunner是对STM8进行了两次通讯。这样时间上浪费近1秒多钟,所以在考虑只需要一次通讯即可将解保护与烧录同时完成。

楼上的就别在那里跳了,谈不上技术就去发广告贴吧,别瞎掺合。

网友:
呵呵,为什么会浪费1秒多钟去等重新上电?不等这一秒多就可以unprotect就好了,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可以宣告说,EP868不需要等这1秒多。
至于技术细节,你们可以去请教ST,呵呵。
并不是只有SMH这样的外国公司才有资格谈技术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可能还是没有明白,FlashRunner所制定的关于STM8烧录算法,均源自于STM提供的SPEC.
unprotect也是.

我不清楚您是否有看相关资料?如果有就请讲出来,不要在这里买广告! 这样显得很没有水平.

另外,我有提到,现在的工厂,都是采用自动烧录+测试+SFIS系统,请了解了这些在谈论这一秒是多重要好吗?
你知道作业员动一下鼠标,按一下按钮是多少秒吗?

程式版本的管控,产品质量,烧录品质管控与应用SFIS系统有什么关联吗?不了解这些就请去一边发广告去.

网友:
改写ROP+重新供电+SWIM重新通信要多久?
如果ROP的判断时间是在上电的时候,那么,就无法避免这个过程。
如果是在复位的时候判断,toggle一下复位不就可以了?没必要重新上电,注意SWIM_CSR的bit2可以控制芯片复位是否会使SWIM也复位,具体要你自己测试了。

另外,如果是使用FlashRunner的话,那就更加简单了,问他们的技术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兄弟应该是FlashRunner的研发人员。
算法源自ST的SPEC是没错,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领会的,呵呵。
广告有机会我当然会发,技术也是我关注的。
我没否认这一秒是多重要,问题是我很纳闷FlashRunner为啥没能消除这一秒呢?
钱兄作为这块的专家,也同样质疑这点,呵呵。
我虽然不了解,但是相信SMH这么多年,多少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但是烧录技术随着芯片而发展,在新东西面前,SMH不见得就领先了,呵呵。

网友:
改写ROP+重新供电+SWIM重新通信要多久?
如果ROP的判断时间是在上电的时候,那么,就无法避免这个过程。
如果是在复位的时候判断,toggle一下复位不就可以了?没必要重新上电,注意SWIM_CSR的bit2可以控制芯片复位是 ...
谢谢!21ic确实是人材济济!

网友:
楼主兄弟应该是FlashRunner的研发人员。
算法源自ST的SPEC是没错,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领会的,呵呵。
广告有机会我当然会发,技术也是我关注的。
我没否认这一秒是多重要,问题是我很纳闷FlashRunner为啥没能 ...
你就别在哪里瞎掺合了!一下说SMH是国外公司,一下说我是SMH的RD。
一下又贬低别人的产品!累不累哦!

想知道我到底是谁,最好人肉一下!
哈哈!

网友:
修改ROP的时间再怎么样都不用1秒吧?是否还有其他操作?
SMH应该不会搞不定这个问题吧?

发现LZ好像确实是SMH的,作为专门做编程器的公司的人,这个问题还要问别人,确实要BS一下。
看来,偶也可以做下广告了。。。。。。

网友:
BS一下没关系,哈哈!

如果单纯的计算ROP的修改时间,肯定无需1秒,说1秒有点夸大。

我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做了两次通讯,有点浪费。目前在让RD单独增加一个UNPROTECT指令。

早期的算法没有这个指令,所以FAE想到的临时对策就是改写ROP,重新通讯!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呵呵,不客气
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或者管理人员,是应该夸奖的,因为解决了问题,或者找到解决方法。

原来FlashRunner可能也是使用脚本的方式来实现离线编程,这个和我在准备的Versaloon离线编程一样。

51过后,偶也搞个Versaloon的DIY吧。

网友:
呵呵,和LZ语气没对上。
若有不敬之处,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