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中如何调整整数高低字节读取顺序?

楼主(2010-05-02):
COSMIC中如何调整整数高低字节读取顺序?
以前在IAR 下 编译 AVR的程序是低字节在前,高字在后。
在COSMIC下 变成了,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这样通讯时,上位机的又得改。
在STVD 下可否设置 为 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通讯
如何
程序

网友A:
估计是不能改了,RAISONANCE 采用 big endian(大端)。
cosmic 资料没查到。

网友B:
ia rfor stm8也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不过可以改
stm8有些16字长寄存器必须先读高位再读低位,如果编译器默认低字节在前会出问题的

网友C:
stm8本身就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改为低字节在前,高字在后,那就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