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M管脚问题

楼主(2009-10-23):
SWIM管脚问题
现在我的MCU程序已经完成,为了把SWIM管脚设置成普通I/O口,我在
main()
{
CFG_GCR = 0x01;
}
这样出错,所以请问大侠这个该怎么在我的程序中实现SWIM管脚设置成普通I/O口。
问题有点简单,但是我就是实现不了,所以帮忙一下。
程序

网友A:
你在程序中换一个位置试试,反正我遇到到设分频时遇到过,也不知怎么弄,但我换位后搞定

网友B:
"这样出错"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联机出错那就说明你已经控制这个口了。

网友C:
给个配置的列子吧
谢谢了

网友D(2009-12-03):
CFG_GCR |= CFG_GCR_SWD;即可把SWIM转换成IO,但是必须脱离STLINK。SWIM口接到仿真器中的时候,还是不会当IO用,哪怕只是把板子接到STLINK上供电。

网友E:
楼主的配置感觉没问题,怎么提示出错

网友F(2010-05-08):
CFG_GCR = 3; 我用的这个
CFG_GCR|= 1;也用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