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的SPI3使用咨询

楼主:
请问版主主:
1、三个SPI接口都要与5V工作的外设(共12片AD9835)连接,SPI1和SPI2可以设置为开漏且用电阻在外部上拉到5V,与JTAG接口共享I/O的SPI3有办法解决吗?
2、如果要在调试的过程中就使用SPI3,是不是在芯片初始化的时候把AFIO_MAPR寄存器的SWJ_CFG位设置为010后就可以了?这样设置使芯片的JTAG接口无效而只使用2线(请允许我称呼2线接口,过去使用C8051F系列习惯了)调试接口?

网友:
1)与JTAG接口共享I/O口有5个,PA13~PA15和PB3~PB4,这5个引脚都是5V容忍的,一样可以设置为开漏且用电阻在外部上拉到5V。

2)两线调试方法的标准称呼是SWD。配置SWJ_CFG位之后即可释放PA15和PB3~PB4供SPI3使用,请注意使能AFIO时钟。

网友:
                                 一般如果芯片3.3V,外设5V,采取的措施就是用光隔转一下,既可以隔离,又可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
                                 谢谢版主主的回答,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STM32系列硬件设计问题解答”内SWJ电路要求JTAG信号上拉到VDD或者下拉到0V,这样一来不是与开漏后上拉到5V冲突了??

网友:
                                 用JTAG调试时需要把JTAG信号上拉到VDD或者下拉到0V,但不用JTAG调试则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嗯,主意不错,只连接TCK和TMS   2个信号到20脚调试插座。谢谢!
另外,“STM32系列硬件设计问题解答”内SWJ电路中11、17、19三个脚的电阻是不是可以不要也就是三个角悬空?

网友:
不好了!我究竟按照AN2586 的4.3.4的Figure 12的
画还是按照“STM32系列硬件设计问题解答”的“SWJ电路设计及注意事项”设计JTAG接口啊?
AN2586 的4.3.4完全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
不好了!我究竟按照AN2586 的4.3.4的Figure 12的
画还是按照“STM32系列硬件设计问题解答”的“SWJ电路设计及注意事项”设计JTAG接口啊?
AN2586 的4.3.4完全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
都可以。

建议画板时加上拉和下拉电阻,实际焊接时不焊电阻即可,如果有问题还可以补救。

网友:
                                 谢谢版主主,我现在要确认的是:JTAG插座是不是只要接TMS和TCK两个信号而其它的都不接就可以实现调试和程序的下载?谢谢!请不要嫌我烦和罗嗦!

网友:
请你看看这个帖子吧:发帖,问一下JTAG与SWJ的具体接法

网友:
还需要一个引脚重启的。

网友:
你可以使用SW仿真,我测试下来的效果可以。